RT9241+9607无输出

楼主(2008-07-24):
如题·,TR9241第20脚 VCC +5V,10脚SS +5V,PG信号端无电压,上拉电阻472另一端3.3V。FB电压只有0.08V,COMP电压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DVD脚1.53V.......................

网友:
那就换了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没用,现在真的纳闷,没招了。难道还要向IO下手吗。。。

网友:
看看内存的2.6V正常不?

看看内存的2.6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