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一例...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2008-07-24):
今天客户拿一来台主机..联想的台式机...故障是:进系统一到欢迎使用哪个界面就死机.. 系统换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发现主板上有什么电容鼓了的。..散热什么都是正常的。.电源也换过了。..也不行 ...该换的都换过..都不行还是要死机
...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
。.各位看看。..在这里先谢谢了。.
后来该换的硬件都换过了。.该检测的都给你检测了。.. 最后只能动手了。.先把网卡给卸了。.在去测试它..好了。.
看来这块主板可能被雷给打过。....不然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呵呵。..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了。.
希望以后编辑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用大字体和红色,这样醒目点。方便别的会员参考
[
]
电脑死机

网友:
先进BIOS关掉网卡 声卡看故障是否排除.还有就是数据线和CPU座子虚焊!

网友:
司机都是从电源1个1个向先换的。换到最后还死 就换板字吧。

网友:
还有就是CPU坏了,有问题了;试换CPU瞧瞧!!!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我们单位的一台P3电脑原来一直正常使用,单位电压不很稳定;后来出现黑屏(在进入winxp的滚动条之后一直黑屏,能进DOS操作),两次GHOST 系统,故障依旧;重新插拔所有板卡也没能解决;最后怀疑CPU,将该CPU换插到另一正常的P3电脑上,在正常电脑上出现同样症状,不能进入系统。
CPU坏的情况有很多种,有些表现不很明显;试后正常的话,再找其它故障!!

网友:
显卡内存呢
,会不会是~~~

网友:
硬盘换过没有,我同事的机子遇到过一次,欢迎界面要等十几分钟才进系统,进了也慢得不得了,开始以为是中毒了,GHOST了几遍还是一样,后来才知道是硬盘坏了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主板的桥坏故障占多数。

网友:
我一起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不过换个内存就好了 还有就是硬盘不行

网友:
如果CPU是P3,P2(370)架构,AMD 462架构的都很有机会是CPU问题,我们做板卡级维修的通常预到死机,都会先用软件检测,内存和硬盘,不过以你这种情况看个人认为是CPU跟主板关系比较大

网友:
联想机一出问题都是死机,再有就是不认串口硬盘.

网友:
联想机我遇到光驱问题引起的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吸取了

网友:
看不出来。死机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学习了

网友:
看来我要多多的学习咯

网友:
我也试过多次!每次不同!昨天的那台就加了摄像头搞死人
!
开机后装上没事!关机后再开过了滚动条黑屏
!去掉摄像头正常开机!
有一台过了滚动条半死机!干掉网卡就正常!我们平时都忘了附带的硬件!
能去掉的去掉!光着身去干!
!
!再不正常就换主板

网友:
进安全模式,肯定能进的

网友:
网卡,声卡等pci设备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死机或是不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