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L主板开机提示按F1

楼主(2008-07-24):
冠盟845GL主板开机提示按F1,更换CMOS电池后用半个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溻电现像了,估计是对地方法有短路。

网友:
对地打打阻值,检查一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
有时量不出什么,直接换掉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电阻。再不行换晶振,还是不行换南桥,保证OK

网友:
建议

用万用表测 BAT的漏电流,是否正常,如异常换并联在RTC电路中的电容,电容漏电会异致上述故障出现。RTC电路测试没问题,判南桥!

网友: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