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上诊断卡不跑直接显示26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24):
MSI 主板上诊断卡不跑直接显示26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一点,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
个人认为不跑直接显示的代码多为乱码,当不跑码修就是了

网友:
不跑直接显示的代码多为乱码

不跑直接显示的代码多为乱码,建议把诊断卡先换条PCI插槽再插试试,如果都试了还一样按不跑数修

网友:
U都没检 过去

网友:
不跑直接显示的代码多为乱码,建议把诊断卡先换条PCI插槽再插试试,如果都试了还一样按不跑数修

网友(2008-10-25):
华硕p4p800 sey主板

此板跑d4。内存供电2。9不知正常否。请各位前辈指教。急

网友:
电压不稳定

一主板上假负载电压都 政常。上cpu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都 偏 大。跑d4。特向各位请教 。在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