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08-07-24):
怀疑是电源的问题,开盖发现电源IC为8S0765RC,没有见过这种IC,也没有它的资料,后来在网上的一个贴中是这样介绍它的:1#内部开关管漏极,280V;2#接地,0V;3#启动电源,18V;4#反馈控制,1.8V;5#同步信号输入端,5V

通电检测:1#有300V,3#有13.8V,4#为1.5mV,5#为0.8mV

请问怎样对4#和5#进行检测,让它们的电压大至跟以上的介绍电压相当?谢谢!
另,电源开关检测过,没有问题。

在版主和其他网友的指点下,更换8S0765RC后,显示器就OK了.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有没有短路??
断开二次电源
接负载怎样?

网友:
回2楼

谢谢
开关电源次级没有短路,还没有试断开二次电源;但是,我量了次级的各级电压都为零伏
不知这IC有没有问题?
我把IC拆下来用二极管档测量过,没有短路的。

网友:
8S0765RC电路图

请问谁有8S0765RC的应用电路图,能否贴上来参考参考?

网友:
修电源问题首先排除一下次级是否有短路现象再对电源进行检修。8S0765和5S0765的电路基本一样。只是芯片内部分的参数有些不一样。从你上面给出的参数可以看出。3脚的启动电压不够。断来8S0765   第3脚。看电压能否正常升起来,如不能。检查3脚支路上所有元件。4脚和5脚只有在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压才会正常。

网友:
谢谢

我明白了4脚和5脚的电压为什么会这么低了;我会按照版主的提示,断开3脚,来测试.
再次谢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
纳闷

按照长风版主的提示:我把8S0765RC的3#跟电路断开,一量电压竟有60V,不知这电压是否正常?把3#接上,只有13V多一点。

现手上没有8S0765RC,不能进行代换。

网友:
你把8S0765直接拿掉,再量下电压应该有一个脚是28V左右,是供电的,有的话直接换0765,没有再查外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