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高端机黑屏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08-07-24):
cpu  AMD 9850(四核)主板:技嘉GA-MA770-DS3  显卡:七彩虹8800GTS 312显存,312位  内存1G*2  667  硬盘:160G希捷,华硕DVD光驱,电源是金河田 400W电源!渲染3D效果图时黑屏,有时也自动重启,开机箱后发现显卡太热,用测试软件测试核心温度80度,后来换航嘉400W电源和8600GT也是犯同样的毛病,至今未解决!有经验的帮下忙!先谢了!

网友:
  显卡热也会死机重起的,用风扇吹,看它还死不,~~~

网友:
既然楼主知道显卡太热那剩下的该怎么办自己就看办吧

网友:
换个牛X的显卡风扇。。。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过热的问题,楼主你把外盖板拆开,找个风扇对着它吹,如果开3d都没有问题那你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网友:
用3d才重起吗,如果是那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首先参照6楼的方法,打开机箱侧板进行散热,这是比较常用的手段。

再其次,加强对显卡的供电。电源功率小就换大功率的,别忘了高档显卡上还有电源接口的,有的话就插上电源插头。

如果显卡已经不那么新了,而且过保了。拆下散热片涂加导热硅脂

网友:
在显卡上加个CPU风扇,一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