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RL的怪问题.

楼主(2008-07-24):
INTEL 865PERL 故障现像为:开机通电后检测卡灯狂闪.我换了一个电源后可以通电且可以亮机.然后又换了一个电源还是狂闪.前前后后换了几个电源只有一个电源可以用,可以用的那个电源开始也是闪几下然后才开始走字.现在可以确定换过的电源都是好的.那么问题肯定 是出在主板上了.

   I/O换过,走字的时候主板各处电压都正常.

  有没高手碰到过这类故障.

网友:
风扇是否扣好。

网友:
我说了啊.确定是主板问题.风扇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某个供电有轻微短路

网友:
有短路,电流变大,造成大多数电源带不起;而某个电源因为电流大或保护不完善,就带得起.

网友:
这个问题你内存的MOS管换了应该就OK了,我修过了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2008-11-21):
可能是短路引起的,看看插槽、管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