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闪动

楼主(2008-07-24):
显示器是修好了,之前未换高压包之前累烧行管,换了高压包之后一切正常进入系统,但有一问题还是未解决:就是一开屏幕有雪花在闪动,请问各位哥们有没有遇过此种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包内部或高压帽处是否有轻微的打火现象。没换高压包前是否有类似的干扰。如没有。再更换一个高压包。

网友:
一开机的时候,电源部分有吱吱声二秒钟,但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