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个器件型号

楼主(2008-07-24):
一块ST的SV35.2硬盘  如图中所示元件爆裂  无法确定型号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你去找一个好的来对照看下子啊,告诉你啊,你去电脑城卖新硬盘的地方,装着是买新硬盘的叫他们拿出来看下子就行了,我有时找不到板上的零件就在淘宝问下卖家就行了.懂吧,上次的昂达BIOS

网友:
看外观,应该是个二极管

网友:
看上去...我她觉得像是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  去掉没问题  做过压保护的

网友:
严格地说是尖峰电压抑制二极管或者浪涌电压抑制二极管(surge protection diode)。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赐教

网友:
张先生说得不错,是个二极管。

网友:
ST的盘 那个元件是二极管啊.找个ST的盘 拆一个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