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5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8-07-24):
宏基AL1715 17寸液晶黑屏,电源灯闪烁,用的电源板(高压板?新手不懂,见谅)型号是715L1103-D,开机时电源灯闪烁,并伴有轻微的有规律的“嗒嗒”声,有时屏上会有内容一闪而过,有时就整个黑那,一点内容都没有显示出来,按前面的那些调整按钮也毫无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还望各位高手师傅不吝赐教,教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之前是开机2秒钟就黑屏.按下显示器开关,又可以显示2秒,然后再黑屏.拆开后发现有2个C5706烧坏,更换后就出现以上情况(有C5707代替C5706)

网友:
高压板问题或高压板ON/OFF信号问题

网友:
C5706又烧坏了。。。有个变压器假焊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啊,应该是高压板的变压器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了还烧估计灯管电流太大,代换灯管试试!

网友:
宏基输出到高压板的电压高,是16V

网友(2008-09-28):
昨天搞好一台!!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