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ACP3I主板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08-07-24):
小弟的机子是5年前装的,主板是用磐正EP-4ACP3I(875p),最近更换了一个串口硬盘,但是近期出现电脑有时进不了系统,重启进入BOIS却看不到硬盘,只能看到光驱,我想问下是什么问题,是没设置好的问题吗?还有,有时正常使用时个别时候能听到硬盘“嗒”的响一下,是不是电源用久了导致供电不足啊?电源是P4电源,是跟机箱一起配套买的,是BENQ的机箱。

网友:
硬盘“嗒”的响一下,好像跟硬盘有关系啊

网友:
能听到硬盘“嗒”这声音估计你的硬盘是QT的吧

如果真是QT或IBM的硬盘建议先换个硬盘的电源插头,因为多少为那个插头里的铜片氧化或扩孔造成。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硬盘毛病~~ 有时间能检到有时候检不到 换块硬盘试一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N次,更换电源就能解决。

网友:
主板不认得你那个串口2代硬盘

网友:
先换电源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