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Y848P没复位北桥严重发烫

楼主(2008-07-24):
CPU核心供电 时钟都正常 复位电压偏低··开机一会北桥剧烈发烫··请问有修过这个班子的么? 告知一下谢谢
已经解决了北桥发热了··是给北桥和显卡供电的一套MOS3055管子损坏···但是现在问题是用15N03和09N03代换后还是严重发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打下桥附近的电容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1.5V或2.5V短路了。

网友:
北桥供电短路怎么查?我相知道方法,谢谢

网友:
量北桥上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已经解决```量了下AGP供电发现只有0.3V左右 接近短路```换了给AGP供电的MOS管 发现旁边一个电解电容也已经鼓包了```1000UF/6.3V耐压值```我用1000UF/10V耐压值的电容换了应该可以稳定运行吧????MOS客户的是4A882 我用80N02代换了``现在可以运行电脑了,但是我不知道以后是否稳定
现在就是用修好的这台上网```明天可以问客户领取70元了```
据客户说在其他维修店 修了说是北桥挂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我修过几片,感觉好像有点通病。你可以检查主板北桥附近的Q22 Q47,这两个管子相当容易坏,原来用的什么管子记不太清了,可能是3055吧,我换上去的好的感觉一会儿就非常热,用时间不长又坏掉了,后来随手拿了两个50N03换上去,一直用到了现在。

网友:
我现在用的80N02换上去 也是一会就巨烫了··没等坏我先关机了···用3055代换么?
现在手头只有15N03了

网友:
3055我感觉不行,原装的可能是3055,太爱坏,用电流大点的吧

网友:
电流大的有哪些 说下型号 我也找找

网友:
他原来的是3055/4A882管子··我用什么代换啊···15N03H可以么

网友:
查北桥的电压点对地阻值和电压
  看是北桥坏了还是北桥缺电压

网友:
现在已经好了 只是他原来给显卡和北桥供电的一套STU3055L管子坏了···我用15N03换了之后也是严重发烫 现在用09N03L替换了 ··过一会看看是否发烫

网友:
还是发烫···是不是给这套MOS管供电的 IC不稳定了?具体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