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替换

楼主(2008-07-24):
各位前辈门 !  请问是不是一般显示器的行管都可以用5411替换
           还有那个8个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是怎么替换的
          !    看贴后请留言  小弟感激不尽
新手上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赐教     我还想问一般象17寸的三星  冠捷   他们的行管烧了可不可以用5411替换   还是原型号代换     谢谢~!

网友:
换行管还要测带不带阻尼的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带不带阻尼弄清楚不然行管会很烫,换多行管后以后懂得多电源管都可以当行管来用。。。。前题是修机多有经验后才可以。。。。

网友:
UC3842的代换:
W1842,W3842,ML3842,KA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