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需很长时间才启动,通电延迟时间长

楼主(2008-07-24):
我的主板是INETL原装D915GAV主板,现在发现主板开机特别慢,主板要先通电6 --7分钟,然后按开机开关系统才启动,自检前还有20秒的通电延迟,用诊断卡检测显示03,每次都这样,重启也一样,进入系统后就正常了。主板时间也比北京时间越来越慢!请高手指教!!!
重启

网友:
检查主板的3V电池,清CMOS再看结果

网友:
换个32.768试试
:) :)

网友:
电源问题也不可忽视,但是系统时间不同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谢谢
谢谢大家!!!通过这几天的观察,通电延迟的原音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所致!

网友:
什么是SB 32.768M
我不知道什么是SB 32.768M,请附图说明!!!谢谢

网友:
S B: SOUTH BRIDGE 南桥!
32.768M:开机 启动晶振!

网友:
急
CPU风扇不转了,量其插座不供电!!!如何解决呀!!!请高手指点!!!我现在直接把CPU风扇接在电源上了!!!

网友:
电池,32.768,南桥如果搞了这些都不好,那就难了

网友:
这种问题曾经遇到过一台华硕的服务器上面的,南桥附近有一个小灯,接上电源后小灯一开始是暗的,必须等大约一分钟之后等灯的亮度正常之后按开机就任何问题也没有了.BIOS电池是有点的,电源换过之后也是老毛病,最后就让客户这样讲究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