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移动系统就蓝屏

楼主(2008-07-24):
笔记本一移动系统就蓝屏,具体是装完系统,放在桌子上不移动笔记本,系统正常。但一移动,系统就蓝屏,关机再开机还是蓝屏。而且每次蓝屏的提示信息不一样。请问个位坛友,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敲吧________________
不过没有装好也会

网友:
多为硬盘故障,换硬盘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引起的,你重新插下硬盘和内存试试吧
这两个东东比较简单

网友:
估计是内存的问题了,因为一蓝屏后不管你重新插扒内存或硬盘,都得重装系统才能用。
今天又蓝屏,重新插扒内存后居然不能装系统了,我没光驱,用的是USB启动,然后在PE下安装系统,但居然不能进PE ,重新插扒内存有时可以进PE,但不能安装系统了,用GHOST还原会蓝屏,这到底是不是内存坏了,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坏掉了。
我用的笔记本好像设计不合理,内存的背面就是CPU ,所以每次用完机子去摸内存都很烫,内存会不会因为过热而出现问题。

网友:
只能用代换法测试故障部位

网友:
你的笔记本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没有换根内存试试啊.

网友:
手上没内存测试,准备到淘宝搞一根,现在DDR266的笔记本内存512M多少钱?淘宝这家卖的是正品吗?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4fa16d76a647.jhtml

网友:
加焊南桥!!!!我碰到过的!!!!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触不好!

网友:
我怀疑也是桥..

网友:
分三步走:一是换一个硬盘,二是换内存,三是做桥,应该是能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说法!分三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