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的检测卡数显没显示,有一-12V的灯也没有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去检测!!谢谢

网友:
拿到一块好的主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测灯两引脚是否有电压。有电压看下是不是-12V的发光二极管坏了。换个试
如无电压,打阻值是否正常。跑线路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