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X800不花屏 但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7-24):
修个艾尔莎的X800之前是花屏,后来测试之后是显存坏了一颗,就把显存换了,现在已经不花,但是却进不了系统,用R3测试全部PASS,主芯片也加了焊,还是不行,郁闷了 显存是BGA的

网友:
是PCI-E的X800
945的主板,赛扬3.06的CPU
显存的参数肯定是对的

网友:
就是换的显存的颗粒的频率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原来的是3.3的  后来换成2.8的了
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