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8-07-24):
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它是短槽在上,长槽在下的底视图,第一列的第九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一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十九针,是时钟2,同样,工作电压是1.1V~1.6V,第二列的第九针是时钟3,第二列的第二隔断第十八针是时钟4,第二列的最后一针是1.25V负载电压,或者叫做辅助电压,这个电压呢也是由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供电管为它提供的,第三列的第一针,2.5V个别主板呢是3.3V,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电,第三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5,第四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6,DDR内存呢它一共有6个时钟,所有的这个工作时钟呢它的工作正常与否,只要测它的工作电压,1.1V~1.6V的工作电压!

网友:
最后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P4主板中呢有一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呢,由北桥提供,如果有两个时钟芯片,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1V~1.6V,那么说如果以后出现这个供电不正常,大家怎么去检修呢?供电测试点测出来的这个电压不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只要找与之相关的供电管。大家可以看,它的供电呢,就集中在内存插糟旁边,非常有规律,大家可以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极电压是多少,即可判断这个供电管是否正常,供电管的这个控制极呢,都是由旁边这个放大器来进行控制的,这是主板上的一个常见的电路方式。还有呢,你看这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它是为SD内存提供时钟的,也有时钟呢它是专门为北桥,内存提供时钟的,另外呢,还有内存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阻,小电阻,还有呢小排容,这些都是传输数据的一些小元件,正常的时候呢,这些小元件都与内存底部的这个地址线数据线相连。
  同样呢,刚才讲的这个AGP插糟,还有这个PCI插糟,它们旁边的这些小排阻呢,都是走的数据线,地址线,那么这里有一个测试规律,咱们可以通过测这个插糟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或者说测它们的具体数据复合线,即可判断控制器,或者总线上一些故障,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说,查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误差呢不超过15欧左右,比如说内存现在不可以使用,它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它还是不工作,排除插槽内部氧化,还有内存条本身有坏。这时候就要修总线故障,也就是内存总线,内存控制器呢,又集成在这个北桥内部,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总线上的这些小元器件有没有开路,短路的现象。那么在判断出这个小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总点的检修北桥的一些供电,还有北桥的这个时钟,北桥的这个时钟是由时钟芯片为它提供的,所以呢,咱们在维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呢,这种关连性一定要强。

网友:
春桥

春桥辛苦了,贴了这么多的帖子,有权限的话,一定给你加分,不过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加直接一些,你说呢···

网友:
谢谢

值得学习 谢谢提供,继续努力啊

---------------------------
只为民行医----
    华佗一生刚强耿直,不求名利,为百姓所称颂。

??有一年,华佗给曹操治愈了“偏头痛”病后,aoc power leveling,深得曹操的赏识,便决定把华佗留在曹府中,做他的侍医官。但华佗是个不追求名利的人,宁愿四处奔走,为民治病,也不愿空守官府做私人侍医。于是,aoc power leveling,在把曹操的病治好后,就借口妻子有病动身回家了。

??妻了见丈夫到家后每天忙于接待病人,毫无回曹府之意,很为丈夫担心,劝道“君主之命,不得不从,违之是要犯欺君之罪的呀!还是图个平安吧!”华佗告诉妻子:“曹操要我做他的侍医,等于把我软禁起来。我行医只求为民。我宁愿去死,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

??后来,曹操知道华佗欺骗他,盛怒之下下令把华佗杀了,但华佗那刚强不阿的崇高品德和为民行医除病的人道之心,却一直为后人所传颂.----aoc power leveling,age of conan power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