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8-07-24):
 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AMD CPU的主板它的关键测试点呢,同样有两个缺针的地方,缺针的地方朝左,正面图,它的供电脚呢是第二行第一针,CPU主供电1.5V~1.75V,第三行第四针,是一个复位信号,1.5V~0V的跳变,判其是否正常呢,测它在开机的一瞬间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第三行第五针叫做POWS线,电压好信号2.5V,具体的电压好信号呢,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无论是370主板,还是462主板或者说478主板,它这个好信号一般是由灰线或者说从电源IC产生,第一行第十二针,是一个基准的工作时钟,14.318M赫兹,工作电压是1.1V~1.6V,基准工作时钟由时钟芯片提供,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咱们只要检修这个测试点到时钟电路之间的这个小电阻看是否损坏,还有就是工作时钟,它的工作时钟呢就是第一列的第八和第九针,它的工作电压呢也是1.1V~1.6V,第三列的第九针,和第十针,也是两个时钟,它的工作电压也是1.1V~1.6V,也是由时钟芯片分别提供过来的,这就是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当咱们CPU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测试卡出现FF00的时候,重点所要查的就是CPU的这部份的工作条件,当某一个工作条件出现问题以后,沿着相关的电路去找出相关的损坏的元件!
   478主板,也就是P4主板CPU的关键测试点, P4主板呢,它只有一个缺针口,缺针口的方向呢,朝上,然后呢,键盘鼠标口朝下,缺针的地方在左上方,第二排第一针,是VCC主供电,工作电压1.5V~1.75V,工作时钟是倒数第一列左边第四针,它的工作电压是0.4V~1.0V,这个呢,和其它的CPU关键测试点不同,其它的是1.1V~1.6V,还有第一列倒数第五针,也是一个工作时钟,也是0.4V~1.0V,从底下数倒数第二行,从左边第五针是一个RESET复位,1.5V~0V,在开机一瞬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倒数第四行左边第五针,是一个PG信号,电源好信号2.5V!
  内存插槽,PCI、AGP插槽,还有CPU等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在讲这些关键测试点的时候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测试点,它们都有这个供电,时钟,复位,那么以后遇到这些设备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呢,咱们重点也是在检测它们的供电,时钟,复位!咱们维修的原则呢,也是先修供电,后修时钟,最后才到复位。那么在以后的维修中呢,大家一定得遵守这样的原则,检修主板时,当检修到供电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重点就去查它的供电管,它的供电电路,象咱们的CPU供电不正常,那咱们就去检修CPU的供电电路,或者说当CPU的时钟不正常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检修时钟的一个工作电路,当复位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实际上是检修复位电路的一个过程.
  总过来说呢,咱们初学者,在维修时呢,一定要按照检修测试点来检修,然后在维修中,大家不断的总结经验,有些测试点供电呢,不用在测试点上去检测,只要在相应的一些电容上测到供电是否正常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的供电,一般呢,咱们可以在这个供电管上去检修它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直接测这个供电管的输出极电压,可以测出来他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说呢在内存插槽旁边的这些电容,这些电容呢都是起到一些滤波的作用,那么供电的电容呢也可以在它不接地的那一端测它供电是否正常。那么CPU主供电电路呢,咱们可以在Q2的D极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那么时钟电路呢,咱们也不用到这些插槽的后面去检测,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按这个测试点去检测,熟练以后呢,咱们可以在时钟芯片外面的这些0欧姆的,或者说220、300这些小电阻呢就可能检测出这个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电压是否正常!由于这个时钟发生器呢,它的电路比较单一,一般又是通过外围的这些小电阻,直接与这些设备的时钟测试点相连,所以呢,咱们只要测时钟发生器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就可判断出时钟是否正常!
  复位电路呢,它是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信号,主板上的所有这个复位信号呢,都是由南桥发出来的,那么咱们看这个复位是否正常,一是测这个相关设备的复位测试点,看它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二是看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瞬间闪一下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闪一下,如果说是常亮或不亮都代表不正常, PCI插槽怎么来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说呢你遇到一块有故障的主板以后呢,从何着手,你是怎么认定主板故障是在主板那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的关键测试点,关键测试点呢,首先从PCI总线图及测试点开始,这个PCI插糟呢,怎么来找它的关键测试点呢,一般呢,我们拿到这个PCI插糟,大家可以看这个白色的PCI插槽,中间呢有一个隔断,这个隔断呢将一个长槽分为两个部分,那么从它底部看呢,它是四列阵,那么咱们找测试点的时候呢,必须呢将这个长槽在上,短槽在下,咱们以后查这个测试点的时候,是以底视图为准,它的第一列第八针,叫做RESET测试点,也就是说复位测试点,也就是说PCI插糟是否正常,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还有复位是否正常,首先呢它的工作三大条件就有一个复位测试点,也就是说呢这个复位在供电、时钟正正常的情况下呢,才会有这个复位,那么咱们检修复位测试点的时候呢,PCI的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工作的时候呢是一个5V到0V的跳变,或者说呢是一个3.3V到0V的跳变,咱们可用万用表一个表笔点地,一个表笔点测试点,第一列第八针,也就是说复位是否正常,是在开机一瞬间是可以测到的,他是否从一个高电压从低电压跳变,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复位呢必须是在PCI在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如果说上来以后呢,咱们修主板,单纯的只测复位,这种测法是错误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维修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保证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才能测复位,那么时钟呢,也是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时钟,维修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一列最后一针,它是一个红色5V的供电,那么倒数第五针,是橙色3.3V的供电,个别主板呢,它些点呢没有主电压,第二列第一针,它是黄色12V供电,第二列的第17针FRAME,第18针TRDY这是从设备准备好,第三列的第十八针主设备准备好,主从设备呢,由于咱们的万用表呢,只能测50M下的频率,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呢,是测不出来它的跳变的,咱们用示波器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波形,这个波形是非常闪动的,非常快的一个巨形波,用示波器测是最准确的,主从设备怎么去理解呢,主设备和这个从设备呢主要是在测这个南北桥之间数据通并的一个测试点,主从设备它们之间是相互的,在这个北桥向南桥传送数据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北桥它称为一个主设备,南桥呢它就称为一个从设备。当南桥向北桥传送数据的时候呢,南桥它就是一个主设备,北桥就称为一个从设备!第四列的第八针,这是一个CIR时钟,33M赫兹,工作电压1.1~1.8V之间,也就是说PCI一个标准的工作频率33M赫兹,判其是否正常,测其时钟工作电压就可以了,当这个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呢,大家只要沿着这个不正常的测试点,往时钟芯片方向去找,那么时钟电路咱们跟大家讲过,时钟电路就是由一个时钟晶振和时钟芯片共同组成的一个时钟发生器,那么到时候呢,它的外围的小电阻损坏,导致呢这个时钟不正常,也就是说这个时钟电路本身损坏。也就是说在检修PCI设备不能使用的时候呢,一个关键测试点!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是,如果一个PCI槽没有复位,其它槽都不能使用,怎么理解呢,因为所有PCI插槽的复位都是并连关系,一个插槽对地短路呢,所有的PCI插槽都不能使用。如果一个PCI插槽没有时钟,也就是说有一个槽时钟不正常,那么其它的槽还能正常使用,那么这就证明了,时钟是通过一些小电阻分别发送到这个PCI插槽工作时钟的,所以呢,一个损坏以后,不影响其它的PCI插槽使用,但是呢,复位他就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