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我现有一个电源,里面的
二极管
坏了..型号为RL206..请问可以用那些二极管代用..谢谢了
电源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不知道阻值的情况下怎么知道用哪些来代换,还是说大小一样就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A:
参数差不多就可以替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