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不分正负的对吗

楼主(2008-07-25):
电阻  排阻  贴片电容   都不分正负的对吗?

网友:
唉,还是到新手区去混几天再说吧,这是电子的基础常识啊

网友:
电阻就没听过分正负的,贴片电容也叫无极电容

电阻就没听过分正负的,贴片电容也叫无极电容,那你呢!

网友:
盈通845PE主板上电池不加电,不上电池一切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阻也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