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25):
不开机的板.此板只要一插上电源(不开机就南桥会变烫),后来拆下网卡芯片,问题搞定.  但现在是通电开机,几秒钟的时间就南桥会很烫.    有测过PCI A14 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   ATX电源也无短路.               出现这种南桥非常烫肯定只能在断电情况下进行检修. 那这样我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如何可以确定是南桥短路了,还是坏了呢?

               跪求

十万个V什么 -5 新同学,敬告一次,切勿再次跪求。

网友:
可能是1.5v供电没有造成南桥烫吧

网友:
网卡损坏,往往都会连带上南桥。你的这块板先注意VDDQ是否正常,就是显卡供电的1.5V,不正常修之。正常的情况下,SB是损坏了。

网友:
P4P800南、北桥发烫首先考虑苦北桥与AGP中间的两个2054

P4P800南、北桥发烫首先考虑苦北桥与AGP中间的两个2054,搞过N片此板了。我想可视为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