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改不了

楼主(2008-07-25):
七彩虹NFS520E主板时间改不,进BIOS改日期时间都不行,有时日期自己乱变,BIOS刷过也不行,时晶振的故障吗。此主板还在保修也没法换。我想确认一下。

网友:
现在有许多病毒,会自动修改系统时间。如果是在BIOS中设置好时间后保存退出,再进入时时间已改变,那么跟主板是没什么关系的了。否则,如果在保还是送修吧。

网友:
在BIOS里就改不了时间和日期,比如年改为2008回车后有变为1998

网友:
在BIOS里就改不了时间和日期,比如年改为2008回车后有变为1998

学修板卡 -5 骗分帖

网友:
有可能是纽扣电池没电了

有可能是纽扣电池没电了或有问题

网友:
可能和晶振有关,我现在用的杂牌865主板时间跑的飞快。而且还是倒着跑,就像秒表一样,换电池无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分析也是这种故障,可换了还能保修吗?

网友:
换了保修就没有了。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变时间是你退出COMS再进就这样了么,还是进系统之后才变的

网友:
如果进系统显示保存不了,可以考虑32.768晶振的问题。如果再进bios保存不了,应该考虑电池问题了,或者病毒。

网友:
你看下COMS有没有错咯

网友:
现在有许多病毒会自动修改系统时间。如果是在BIOS中设置好时间后保存退出,再进入时时间已改变,那么跟主板是没什么关系的了,先杀毒吧,我以前就试过,杀毒后就好了。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点。。。查看下 晶振 的 波形。。还有cmos电路。。。在保修就那的去质保吧。。

网友:
除了上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COM座虚焊...也会让人不注意到..

网友:
改为2008后敲回车就成1998?
按F10试试
不成就是BIOS的问题了
或者32.768晶振方面的问题

网友:
好多人都是晶振. 保存时间不是南桥吗? 好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