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5g主版 开机1秒马上断电.再开再断.救命!!

楼主(2008-07-25):
我新手.成长中@@@@  请各位高手指教~

qdi的915g   开机1秒马上掉电, 电源是好的  版上只查cpu 仍然这样,.   有时候拔掉电源等1分钟再插上. 可以通电,但不跑码
有时候开开关关n次,竟然启动了。..      还有让我纳闷的. 4针的12v 插上.开机就掉电. 不插就不掉. 郁闷!!没有头绪....请大哥们帮忙/!!!!!!!!!!!!!!!!!!!!  怀疑是不是电源芯片虚焊呢?? :Q

网友:
很明显的VCORE问题,应该是某些MOS存在软击穿,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8-1-1.html

最好最稳妥的办法是加焊PWM,更换所有MOSFET

网友: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
3项供电. 一项4个管.手里没那么多.  如何测出是否软击穿?

网友:
每4个管中间还有个上下左右各2针的小芯片. 干什么用的捏?? 我新手....没见到过.

网友:
不就4个管吗..全拆了..在通电看看还掉吗>如果不掉再一个个焊回去试..焊一个通一次电,,这不就知道是那个坏了>?

网友:
先测电感处,看是否对地短路否?
如果短路,在将电感焊下来,看是负载侧(北桥)短路,还是电源侧(场管)短路

网友:
  我有时就是这样滴。。。。 新手没法,,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