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脑插显卡第二天开不开机。。。

楼主(2008-07-25):
有一台清华同方的电脑,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后来升级时,加了一块独立的PCI-E显卡。现在出现问题了。第一天开开机后,怎么玩都没有问题。就是等到了晚上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开不开。把显卡拔了以后,第二天开机就正常了。
问一下,是显卡的问题呢。还是主板上面的问题呢?
不开机
显卡
电脑

网友:
在BIOS设置里面,有没有把其中一个屏蔽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设置是否save ?

网友:
我把集成显卡屏蔽掉了,还是在第二天第一次开的时候,起不来,非得重启一下,或几下才启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