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师傅好

楼主(2008-07-25):
修显卡换显存用烙铁还得用什么东西
修显卡都得必备哪些软件呀

网友:
取显存:看你是哪种封装的,TSOP的倒可以用烙铁取,但MBGA的只能用焊台
修显卡的软件此论坛有:N卡的(MATS)    A卡的(R3   R5   R6)

网友:
谢谢你再请教一下在用烙铁换显存的时候是不是得用什么东西我看一个教显卡的录像好象用什么东西
哥们修显卡多长时间了,显卡不亮应该怎么去修

网友:
帮楼主你顶一下,顺路学习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