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可以放在台机主板上吗

楼主(2008-07-25):
型号“  L350B295  SL75J
          RH80532  2400/256

笔记本子进水了 开机掉电 想实验下CPU 放在台机上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放到848P 或865PE上

网友:
有很多笔记本用的是台式的CPU..不过如果要用在台板上的话,,主要是要台板兼容这类的CPU..因为这是移动版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是可以的   如果这个可以   请  LZ贴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你去网上查一下这cpu 所支持的主板

网友:
我放在865PE上 无反映 不跑马

网友:
呵呵,那看来应该是不支持了。
你拿下CPU开机还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