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口跟USB口都不能用的估障,请问一下各位是不是IO出问题了?

楼主(2008-07-25):
请问一下各位是不是IO出问题了?报警器还有发出像按紧了键的声音

网友:
具体测一下,它们的供电及数据是否正常(及旁边的电容及电阻是否正常)

还有看你的KB是由什么来控制的,桥或者IO(你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量一下USB的对地电阻看就知道了

网友:
PS/2口不能用有可能跟IO有关系
USB不能用跟IO没有关系

检查PS/2  USB口的供电5V是否正常,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PS/2口的排容可以先取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报警器会有像按紧了键的声音呢??好像PS/2口只接了个排阻,

网友:
技嘉GA-7VT600键盘鼠标ps/2失灵。测出电压5.21V在线等(图片已上传)(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68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口 应该是有两个一大一小的排阻相连或者是连四个电感,还连了四个贴片电容划一个排容。至于那个声音我想是I\O或南桥有问题了。(PS/2的DATA线到哪里就是它了)

网友:
USB的对地阻值都一样,PS/2。不一样。他的阻值差几10欧,但好像很慢很慢的跳上来

网友:
还有请问一下各位大哥取下了排容PS/2能用的吗?

网友:
先把键盘的时钟数据线上并联的滤波电容取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拆下排容好了/~~~~还要装回好的吗?

网友:
5v电压有问题........

网友:
检查PS/2  USB口的供电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问题 不过 少见

网友:
排容起到保险的作用 , 拆下之后在上电状态中不要带电插拔(针对PS/2口) ,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