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 128M显卡开机自检能通过但点不亮是什么问题,是BIOS坏吗,请指教!

楼主(2008-07-25):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sp GF FX5200/128M/128BIT DDR/TV
显卡开机自检能通过但点不亮是什么问题,BIOS吗,请指教!
如果需要可以提供照片型号

网友:
我这儿扔了五六块卡了PCI-E的,256的,修不好,帮你顶下。

网友:
说不好的有时候看运气能不能修好的,但现在的显卡BIOS网上都找不到,难修难修啊!!!!!!!!!

网友:
帮顶,顺路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2008-10-07):
是VGA接口没显示吧,换用DVI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