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电源 ZD601 (Z39B)参数

楼主(2008-07-25):
三星788DF 电源 ZD601 (Z39B) 是多少V多少W的?有人说是39V 还有人说3.9V 还有人说标准36V 到底哪个对啊?
希望斑竹把不加思考乱说参数的减分处理!
三星

网友:
郁闷 ,是的啊 , 我给拆了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36V的稳压管.

网友:
我是用36V代用,其实不用也可以,后果是电路有问题就会把电源IC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