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机器显卡"无高压"维修一列

楼主(2008-07-25):
一个小机器mini 机器主板集成显卡暗屏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显卡能点亮 可是很暗 就象显示器没高压一样 ,修了很多板了,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见 集成显卡"无高压'的 ,心想肯定是北桥挂了吧?后测了一下显卡头的13 14 对地阻值,发现13有阻值 而14对地无阻值 哈哈 希望来了 我就顺着14脚往北桥跑线路!发现1保险坏了 找了个0欧电阻 换上OK ,屏幕 好亮啊 呵呵!   修好 我跟客户说换了北桥 收了他200块  这钱可来的真容易啊 !

网友:
一个字:黑!随便问下LZ.显卡头的孔是怎么算的,,怎么知道那个孔是1,,那个是9啊

网友:
这年头 钱不好赚啊 能宰一个是一个啦  哈哈  再说这种小机器的板都买不到啦  !
显卡接头上面都有很小的数字标出来 哪个是1 哪个是15

网友:
楼主还是你的刀比较快,那家伙也比较傻,200元也修啊.所以不要买特殊款式的机子.

网友:
lz真黑啊,不过这是技术!我们都要对得起技术这两字对吧!

网友(2009-12-13):
高人一等呀呀

网友(2010-01-14):
经验啊~
收藏了!
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