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不能开机一例

楼主(2008-07-25):
飞利浦107s6,不能开机,测量TEA1507P P1 电压为2.9V,按老办法换P1相连的47UF/25V电解电容无用,换P1相连的光耦,p1脚电压恢复为9。4V,能正常开机。奇怪的是换下来的光耦用两块万用表测试又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你只测量了发光二极管与光敏三极管。但两者之间的绝缘电阻,你没测吧?
光耦由于发光二极管与光敏三极管绝缘电阻小,导致不良。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

太感谢大家的经验相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