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 全板无复位(已解决)

楼主(2008-07-25):
华硕P4B533  全板无复位(I/O ASUS芯片已换过 )
RESET开关3V正常 ATX接口灰线5V正常 CPU 内存电压正常  AGP 3.3V 5V 12V VDDQ电压正常 PCI 5V 3.3V正常  AGP PCI和CPU的时钟也正常
怀疑南桥 但不确定南桥工作电压 到底有那几个 是不是不同的南桥所需要的工作电压不同 此板使用FW82801DB 谢谢大家帮忙了

谢谢大家了 解决了 还是南桥坏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正常。CPU供电会造成没有复位

网友:
南桥有3.3V1.5V供电

网友:
VCORE正常不

1、VCORE正常不
2、各项电压正常下,换板上门电路
3、ASUS的专用复位芯片
4、拆掉BIOS芯片、I\O看看

网友:
看看REST针进门电路没有.有的话换一下
将 BIOS、声卡、COM拆下来在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