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暗屏,换高压板后白屏(问题解决)

楼主(2008-07-25):
R40暗屏,换高压板不暗屏了,但是进系统后马上白屏,外接正常,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重压高压板和屏线的接口处,能正常显示,加焊屏线到高压板的接口,故障排除。(原来的高压板没坏,太粗心大意了)
[
]
暗屏

网友:
如你先前暗屏时能看到屏有显示内容,那屏没问题,可能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吧
自己查查主板屏接口处的保险!

网友:
休眠按钮坏了,去掉就行!!

网友:
休眠按钮坏会导致白屏吗?应该是黑屏吧,再说白屏跟屏线到高压条有什么关系呢?费解

网友(2008-09-18):
白屏
请查屏电压3。3V,白屏一般无屏电压

网友:
根据楼主的情况,表示有电压而没有信号传输,屏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屏线和主板上的接口,不行的话就要查相关线路了。。。

网友(2009-10-21):
上次就修过一台TCL T600的,内屏白屏,外接正常。那时没修好,客户拿走了。现在想想再回过头就可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