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8-07-25):
麻烦高手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内江方向17纯平显示器
工作灯黄色显示正常,就是屏幕什么都不显示
送修维修点检查显示器的CPU不工作
一般情况下因该怎么检查?
型号IRECTTON
1702/1712  ver2.0
我们这里的修理店都水平不高。。。。。。。

谢谢了啊

网友:
我是想问这个CPU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方向显示器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的滤波电容容易鼓包.自已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选查CPU电源是否正常

选查CPU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测CPU供电,时钟数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