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光盘

楼主(2008-07-25):
有个坏的DVD光盘
有什么好的软件或方法找回上面的数据
谢谢了

网友A:
坏到什么样的程度说一下啊,一般读不出的光盘将其放放入冰箱速冻格,冰冻5分钟以上大部分都可以读出 ,音响店的教我的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到什么样的程度说一下啊,一般读不出的光盘将其放放入冰箱速冻格,冰冻5分钟以上大部分都可以读出 ,音响店的教我的

真的假的?!没试过!
光盘那么凉读盘时不会结露??哦,明白了

(1)不过,有个叫做什么光盘翻新液或者什么修复剂的东西,能有那么一丁点的效果,楼主找找吧。

(2)还有,如果光盘已经“露光了的”可以用好的银漆修复下

(3)这条只是传说,请谨慎(我也怀疑,但看别人也做过类似的做法----结果很漂亮!!但在光盘上不知是否可行!)
         说:用牙膏均匀的涂在光盘的表面上,然后轻轻的画着小圆,数分钟,然后用水冲洗干净后-------请仔细看:用类似风枪的调好温度去吹,结果,光亮如新!!!!

关于第三条,还是用废光盘练练吧,(我亲眼看到装修公司用此招在划伤很多的旧的透明“亚克力”上成功的换颜一新了!!)但关于用在光盘上有的人说行有的说不行,只是做个参考吧,做坏了不要骂我呀。

网友:
大家提供的这么多办法   我看可以在废盘上试一试

网友(2008-09-08):
这么多方法,学习了,谢谢大家。。。不过建议修复后,马上把数据备份好,免得再坏了,数据再也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2009-07-18):
方法很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