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新的快克焊台如果原配我用不好。不知要买什牌子的好了.我是用马蹄型的。

楼主(2008-07-25):
如果原配我用不好。不知要买什牌子的好了.我是用马蹄型的。有没有人说一下???

网友:
淘宝很少人卖快克的,快克969A卖230, 不知道质量如何,卖家居然推荐我要安泰信的936B,才130多。
快克的好处是和白光的兼容,安泰信主能用它自产的芯,说明它的开发能力可能比快克好吧,附件中合格证,说明书好象也比快克全,不过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能拆开看看就好了。
我正想买一个焊台,楼主有什么好想法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想问一下淘宝里的快克是不是真货?我怕买到假的。有人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安泰信的不错,就是发热芯好像不是通用的,配件价格高了,前段时间买了936B和852D,感觉不错

网友:
安泰要想买
当然买936了
金属烙铁架,我这170块,还有936A要价220
你们要是买936B也买黑色那种,千万不要买蓝色那种,因为比黑的分量就差太多了

网友:
安泰信的936A 936和936B是有区别的,芯虽然都一样,但是控制电路不一样,936A的是LM324,936B里面是LM358,精度不一样,价钱差一半。不过变压器都挺大看起来不错

网友:
快克的936用的芯是白光的A1321,但是控制电路和白光的也不一样,白光的是LM324+C1701C,快克的好像是358估计是怕侵权,就温控焊台来说一般的芯片精度性能恐怕不能和C1701比。

网友:
安泰信936B温度误差好象有10度,快克969A只有1度,不知道手柄是否和白光的通用。

网友:
我感觉应该能通用
因为借口也是一样黑色那种手柄是公的
可惜手里没有白要不非插上电下不可呢!

网友:
好像好多人用安泰信,,那个头买什么的好呢。

网友:
芯都是A1321,应该通用的,白光头确实不错,不过假的比真的还多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