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原来是南桥RTC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一块845GL的板子不能开机,通过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电源能启动,电源启动后运行一段时间后就能正常开关机了。检查到现在发现是CMOS供电的问题,电池的电到不了CMOS,走线路半天都没走出来,板子的南桥是82801DB,CMOS的跳线到了82801,CMOS的电源端也到了82801,然后就没法查了。 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此板应该不用插跳线帽的!
按照不触发来维修。

网友:
谢谢版主帮忙!昨天无意中碰到南桥的32K晶振竟然能启动了,想必是晶振或外围的元件性能不良了,看看今天能搞好吗。

网友:
请版主给讲解下 有那些板子的coms跳线帽不用插???以前我都不知道 这是孤陋寡闻啊  谢谢指点

网友:
问题已解决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82810DB的RTC电路有问题,振荡电路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会停振,即使在通过触摸32768晶振启动电脑后,系统的时间也是不走的,换晶振和外围电容也无济于事,最后想办法用一块石英钟的电路板给82810DB提供外部时钟信号后,主板能够正常启动了,系统时间恢复正常.(附件是RTC电路文档:Intel® ICH FamilyReal Time Clock (RTC)Accuracy and Considerations under Test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