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显开机一红一绿一蓝闪(已经修好)

楼主(2008-07-25):
我有一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刚送来的时候是黑屏,指示灯绿一下黄一下闪烁。拆开机壳后看到电源板上12V输出的两个滤波电容鼓了。这是联想的通病,我修好5台这种故障的机子。它的12V输出用耐压16V滤波电容,显然是太小了。更换成25V耐压的电容后故障一般都能排除。可是这回不一样。开机后屏幕一红一蓝一绿的变化,没有图像。请高手帮助指点一下,是MCU问题?接下来我该怎样做?

网友:
联想17寸显示器,在不接显卡时,开电源屏幕系一红一绿一蓝闪

网友:
我是接上主机还是一红一蓝地闪呀!!

网友:
检查信号接入电路,驱动板

网友:
那就是说明信号没有进去啊 ,主要查这一路,

网友:
先换数据线看看,联想的液晶都超垃圾的,

网友:
联想的液晶的电源最爱坏,特别是19宽屏的,水

网友:
我也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屏幕的信号线固得很好,MCU被我拔起来擦了一下,没发现问题。谁知道怎样清空那个8脚的ROM ?(*-*)

网友:
驱动板MCU有问题

网友:
最好试一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有的显示器在工厂模式里边有这项的吧!!

网友:
有朋友说,这是老化模式,我不会进它的工厂模式,按哪几个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工厂模式里有一个选项打开了:born in选项,把它关了就OK了

网友:
哈哈!好高兴!我更换了那个24C 什么的ROM片子,就是那个8脚的小贴片,现在显示器正常了!谢谢大家给我提示!

网友:
高手呀,都是师傅

网友:
经验呀.难得的经验呀.这都是花了楼主的汗水得来的.
谢谢了.

网友:
好经验,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那个小的24C什么就是ROM啊,我在网上查了下,说它就是存储芯片

网友:
和CRT显示器一样八脚24C芯片存储芯片

网友(2008-08-24):
一般怪问题换存储器和重刷MCU均可搞定

网友:
24cxx存储器不写数据 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应该换个空白的上去就可以

网友:
是啊,24C不用写程序吗???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
你换的那个24C的芯片是写了程序进去的,还是换的空的啊???学习

网友:
得进工厂模式调节一下就行了,那是进入厂家老化化面了,

网友:
呵,楼主软的不行,不能进工厂模式,来硬的,把脑换了啊,强

网友(2008-09-27):
联想液晶显示器
联想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