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SE

楼主(2008-07-25):
我有一片华硕P4P800 SE的主板怎么一开机可以点亮,就是进了不COMS和系统,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我刷过BOOIS,都不行?
华硕

网友:
1。电池清一下,内存也试一下
2。是不是显卡cmos自检问题呢?
有可能是显卡和主板的兼容问题。
如果是独显,把显卡拔了看看
3。对了,按F1或F2行不行

网友:
把io换一下试试。进不了coms,如果刷过bios还不行有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BIOS芯片刷

网友:
好了没,也不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