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T盘须用电吹风加热才能启动的故障

楼主(2008-07-25):
一块ST酷鱼V 80G硬盘,加电电机不转,须用电吹风加热电路板才能启动,换过同型号电路板(只把原来的八爪焊回新换的板子上),故障依旧。新手虚心求教,这样的盘能修吗?该从那里入手?
用MHDD检测过,没有坏道。
[
]
硬盘

网友:
怀疑虚焊,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
谢谢版主,仔细查过了,按版主说的补焊以后故障依旧。一旦硬盘启动后,再关机重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第二天又不行了。只有当硬盘电路板有一定温度才能启动。哎,头大了,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网友:
应该不是电路版的问题!九成是电机出现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