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长城1772ED)按键干扰画面(已修好)

楼主(2008-07-25):
一台新蓝(长城1772ED),无几何失真,按面板的按键,画面起亮横线干扰,并且带有行幅缩小的现象,请教一下各位 高手指导一下。
原来是IC301P16虚焊,P16是二次电源开关管过流保护检测脚,当按面板的按键,触动到P16,引发这种故障.
[
]
横线

网友:
先把按键全部换了,如果还有枕校问题,再查枕校电路!

网友:
我的七喜型号也是1772ED,可能是同一个板,你的行幅调整管C极正常时是多少伏,我的机器行幅不可调

网友:
真不好意思,顾客在傍边看着,修好就给顾客拿走了,这个故障我修过一台,换C326,换行幅调整管Q307(KDT2058),换C32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