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边缘线不直

楼主(2008-07-25):
一优派17纯平显示器,  显示器显示的图象上边缘不是直线,  图象上边缘的两个角明显往上翘,而图象中间向下凹的   图象的下边缘也不是直的  跟到上边缘的线翘和凹      上边缘和下边缘线 如同   )  )  顺时针转90度都的样子  而且还伴有三基色垂直不在一条线上   而显示器还有左右彩色花脸  如同消磁没消好  有时把显示器转来转去  会正常   要很精确的转呀转才能到到不花脸     很难转到不花脸          太多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场块型号是TDA4863AJ       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是不是显管掉东西了?
调显管.不过要先搞清楚每个旋钮的功能.

网友:
进彩旦,调整,上巧,消磁,如不行那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菜单里没有调解的这一项

网友:
给个SONY资料给你,19,20页是调显管的,希望对你有用.

SONY HMD-A420.rar

网友:
x谢谢大家    显示器是显象管坏了   最后客户才说是地震的时候摔过才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