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NC4000自动断电怪现象排除一例

楼主(2008-07-25):
NC4000自动断电,断电后立即按开机按钮,电池指示灯出现8短1长闪烁。闪完后机器继续睡觉。等5分钟或更长时间后,可开机。经过温度检测软件检测后发现温度超过53度后很容易出现自动关机。考虑到本本过热保护,先除尘,后排除热导和风扇问题。故障依旧!经过数日观察,此故障现象偶尔也出现在冷机开机时。所以重点检查供电芯片电压及焊点接触方面,经检测后,发现1.8S输出无电压。补焊MAX1715、LP2996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HP NC4000主板自动断电怪现象排除一例

HP NC4000自动断电,断电后立即按开机按钮,电池指示灯出现8短1长闪烁。闪完后机器继续睡觉。等5分钟或更长时间后,可开机。经过温度检测软件检测后发现温度超过53度后很容易出现自动关机。考虑到本本过热保护,先除尘,后排除热导和风扇问题。故障依旧!经过数日观察,此故障现象偶尔也出现在冷机开机时。所以重点检查供电芯片电压及焊点接触方面,经检测后,发现1.8S输出无电压。补焊MAX1715、LP2996后,故障彻底排除!
附:NC4000电路图

网友:
穷人呀,下载不了呀。。。。。。。。。。。。。。。。

网友(2008-09-11):
同型号的机器,通电没显示。按楼主的提示,加焊两个IC,问题解决
多谢多谢

网友:
好东西啊,下不了

网友(2009-02-25):
我这里有台也是这样的型号 不过我的一加电 电流上到0.17就掉   MAX1715 换过 还是一样的

网友(2009-04-27):
我的是,加电后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电流只有10几毫安,CPU 1.8v没有供电。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哎,还没有弄好呢,,,看下了图纸在修修.谢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