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小MOS管就指甲盖那么大 能用什么散热片呢?不解 各路大侠发个散热片的图片让我也开开眼··
图片

网友:
散热片? 还不如在主板上多加个风扇那

网友:
MOS管上的散热片要自己加工呀,市面上卖这个不多

网友:
有种显卡上面,加在显存上的散热片,长方形的
如果手头上有这种散热片,然后用电磨切割成小块的,用导热硅胶就可以粘到你想要粘的管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