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7-25):
我有一个滚轮式的罗技鼠标,用了一年了,最近出了点问题:滚轮左右移动时,桌面的鼠标指针也会跟随左右移动。但是上下移动滚轮时,桌面上的鼠标指针不会移动。也就是说,目前鼠标只能左右移动,不能上下移动。我拆开清理完鼠标里面的脏物后,故障依旧。
这种故障怎么才能弄好,请会修鼠标的朋友们提点建议?
桌面

网友:
换个光电的吧~~~滚轮的好像很古老了。一个鼠标不值得几个钱~~~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把管上下移动的光电对管位置扳正一般解决,如果还不行就换光电对管。维修的价值不大,不过如果楼主闲得慌,也可以修修。

网友:
对,按张先生的方法去做
包修好的

网友:
有可能发光对管有点脏了呢?用毛刷刷一下看看吧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我这边还有只罗技滚球闲置的,你出运费就送你好了

网友:
多谢楼主各位朋友们的解答,换了对管就可以用了。特别感谢张老先生的热心帮助!

网友:
滚轮式的鼠标////
修它干吗呀
现在都用光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