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QDI板通电后一AS1084R管发热超大

楼主(2008-07-25):
一块QDI板通电后一AS1084R管发热超大(悬空测没坏测后发现是三极管
发现与9脚相连的一个电阻和14脚相连的一个电阻可以连通。(电源的14脚和9脚
不是对地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应从哪里下手

网友:
1084!
怎么又有什么9脚 14脚的哦??
看不懂

供电管发热一般是负载短路或负载过大,要不就是场管本身的问题
检查一下1084的输出端对地电阻值,看短路没有

网友:
经测得知软开机由IO控制。。但IO不发热。。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场管我拿下来测有600左右的一组阻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84   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1084是稳压管,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