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P V3414TX 的本本一碰播放键就自动开机了?

楼主(2008-07-25):
为什么HP V3414TX 的本本一碰播放键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没有装好压条______________

网友:
开关串键了 比较多见

网友:
请问版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就是 没有 装好 啦 。我也 碰到好 几次。

网友:
排线拿下,重新插上,不行用胶带把那个线键屏闭掉!

网友:
HP机器的常见问题 呵呵 我就是卖HP的 感觉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