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楼主(2008-07-25):
各位,今天修了一台明基17寸的,开机白屏,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屏电路上的保险烧了?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部分OK,先测+5V对地电阻看有无阻值,如无阻值,换驱动板试看,换板后还白屏,再查屏电路,不过屏电路中奖机率太小
重点还是看驱动板,

网友:
mcu也有可能
mcu也有可能
显示电路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先测试屏是否正常,再侧电路板

网友:
驱动板检查先.

网友:
先测屏保险管有没有坏,在看驱动板电压,,,,,,,

网友(2009-07-01):
兄弟们都说完了.照着这个思路走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