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拿掉IO 通电自动开机(已修复)

楼主(2008-07-25):
845GL清华同方 通电自动开机,怪病拿掉IO83627THF 还是通电自动开机,跑线路绿线直连IO,还怪的是自动触发后绿线电压为5.0V.  还有自动触发后黄线12v(20口上的,小四口对地阻值正常)只有0.8v输出,红线5.0V只有3.8V,橙线0v,对地打阻值黄红橙对地阻值都偏小.

顺着内存供电管D极跑线路,跑了很多元件,终于跑到集成网卡附近一个小管A3ZE 22 ,它一脚接5vSB,一脚接12v,拆下这个管量三脚全短路,用A3EE 22换上后,再把IO焊上,OK.

下次记得的把标题前也改为《已解决》,这次我就帮你改了

网友:
你这不是电源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没问题,主板维修专用电源,刚才又换一个电源,无效

网友:
现查出内存供电管D极是由12V通过一电阻输送来的,而现在却与紫5v相通,不知怎么回事,为什么

网友:
很有可能SB坏了。

网友:
如果是SB坏了,导致自动上电,ATX绿线应该被拉低
但是绿线又有5V

我认为是5VSB短路和其他供电短路所致,

网友:
与另一同样板比较  问题点就是内存D极(应该是12V经一102电阻输入)与5VSb相通,现在就是不知12V 、 5VSB共用的元件是哪些?此板紫色板 跑线路 太难

网友:
顺着内存供电管D极跑线路,跑了很多元件,终于跑到集成网卡附近一个小管A3ZE 22 ,它一脚接5vSB,一脚接12v,拆下这个管量三脚全短路,用A3EE 22换上后,再把IO焊上,OK.

网友:
确实 是好东东!

多谢!共享!

学习!

网友(2008-10-03):
我遇到过开机后,所有的电压都变低的的主板.查了许久换了许多的元件都没有解决.就不修了.现在看了楼主的贴,才知道是这个原因.有多了一个经验.

网友:
学业太浅,,看不懂,,还要多学

网友:
我还不会跑线路。。都是靠着经验。基础不行啊。